宏基4741ZG 南桥 EC BIOS(09920-3 JE40-CP MB) bios求大神分享一个

楼主(2015-08-13):
宏基4741ZG 南桥 EC BIOS(09920-3 JE40-CP MB)  谢谢

网友:
论坛就有的 09920-3_acer

网友A:
请教如何刷新bios。。?acer4738zg掉电,在论坛下载了xxbios.bin和xxEC.bin文件,,,不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如何刷新bios。。?acer4738zg掉电,在论坛下载了xxbios.bin和xxEC.bin文件,,,不会用

需要用编编程器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编编程器刷的

恩,谢谢你,没办法没有编程器

网友:
我想通过insydeflash刷bios,请问能将xxBIOS.bin文件的后缀改为 .fd,然后放入insydeflash刷新软件目录下么?

网友(2016-12-31):
论坛挺多的

网友(2018-01-26):
版本太多了,刷了几个都没亮,试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