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OGA 11S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5-08-13):
一YOUGA 11S进水机,换过BQ735、95831和一MOS管,换后可以开机进系统,可以充电(有充电电流)单电池或者单适配器都可以用。但显示是无电池,请教下一步该查哪里?还有就是这机器触摸用不了。

网友:
重做系统好了,系统也可以导致不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