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维修

楼主(2015-08-13):
此机原来不通电,长话短说,前面维修的过程就简单说下,换了U45,又换了EC后开机显示了,由于机子是同行的,硬盘没拿来,既然能显示了就给同行的客户了,可第二天 客户又把机子拿过来,说进系统花屏,而且进PE都花,没办法又把机子接过来接着搞,发现外接进系统都花,既然外接都花就不用考虑屏和屏线了,直接刷BIOS,无果,再焊显卡,南桥,最后故障依旧,没招了,现在把花屏的图片上传下,希望有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是不是 显存的问题

网友:
麻烦 了,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动过的地方都认真检查下午有无焊好

网友A:
用集显试一下看能否正常呀。还有CPU如果有可能可以换一下看一下,还有内存

网友:
换U换内存是第一个必须的步骤了。不行就换个显卡看看,加焊很多是不作用的。

网友B:
外接花屏怎么会想到刷 BIOS的,楼主的思路真没话说了

网友:
看了大家的方法,果断晕掉,希望楼主修好一定要公布答案

网友C:
这个现象感觉就是CPU的问题,原来我有个C200的双显卡机器,花的样子也和这个差不多,换U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集显试一下看能否正常呀。还有CPU如果有可能可以换一下看一下,还有内存

cpu和内存都换过了,用集显试一下是不是把独显改为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花屏怎么会想到刷 BIOS的,楼主的思路真没话说了

只是你没碰到而已,B460外接正常,内屏花屏甚至灰屏刷BIOS搞好,你想不到,你也没有碰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象感觉就是CPU的问题,原来我有个C200的双显卡机器,花的样子也和这个差不多,换U好了

U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花屏怎么会想到刷 BIOS的,楼主的思路真没话说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005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和内存都换过了,用集显试一下是不是把独显改为集显?

显存看过没有,不得就只有先换显卡看一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集显试一下看能否正常呀。还有CPU如果有可能可以换一下看一下,还有内存

神人,B460你弄一个集显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人,B460你弄一个集显的看看

dGPU_SELECT#可以把这个信号强行拉低就可以实现

网友:
说错了,应该把是dGPU_SELECT#抬高就可以实现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h68XSOiwla9f_NwkvfK这里是关于HM55双显卡电路的切换分析,有借鉴之处

网友:
还是应该把dGPU_SELECT#拉低实现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这故障还挺有意思,等楼主揭晓谜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