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恒力电源维修

楼主(2015-08-13):
先外观检查 保险烧断开 大电容和后级电容 无鼓包
未见其他烧焦元件
去掉保险 打输出线 到整流桥 对地阻值 0000 短路  桥短路了
打主开关管 和辅助开关管 对地阻值 正常
打各路输出 对地正常
推动管阻值正常  8 11对地阻值 正常 8 11脚相连电阻2.7K 正常
检查主开关部分和辅助部分电阻 二极管 正常
更换整流管RL207 上灯泡 一闪就灭
上保险 测试5v SB 5.06v 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上主板 开机正常

网友A:
楼主手上杂牌电源不少呀,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上杂牌电源不少呀,谢谢分享..........

5块钱一个收来的 也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C:
呵呵,你跟电源干上了,多练习对维修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跟电源干上了,多练习对维修有好处。

生意比较淡呢 闲着就自学修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块钱一个收来的 也不知道贵不贵

不贵,闲时练练手也不错..............

网友:
这种电源不好,上低档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杂牌电源,没有输出,保险爆了,又换了一个等压电阻,用铁盒罩着,加电,工作正常。以为修好了。没有几分钟,风扇停了。电容电压老是150v左右。高压部分都换完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杂牌电源,没有输出,保险爆了,又换了一个等压电阻,用铁盒罩着,加电,工作正常。以为 ...

试的时候带假负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杂牌电源,没有输出,保险爆了,又换了一个等压电阻,用铁盒罩着,加电,工作正常。以为 ...

为什么要用 铁盒 罩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 铁盒 罩着呢

估计是害怕放炮...........

网友D:
放炮怕了,没带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放炮怕了,没带负载。

胆大心细,串上灯泡,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大心细,串上灯泡,没事的..........

俺也都是先串 灯泡 确定一闪就灭 在上保险试机

网友E:
这电源前面连初级的滤波都没有,应该是比较次的电源了,不过这电源也好修,一般坏的都是那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前面连初级的滤波都没有,应该是比较次的电源了,不过这电源也好修,一般坏的都是那几个地方

是的 一半都坏初级整流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杂牌电源,没有输出,保险爆了,又换了一个等压电阻,用铁盒罩着,加电,工作正常。以为 ...

如果均压电阻有一只坏则大电容也要更换,电阻要有1W或以上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