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5-08-13):
  外接显示器正常 屏供电都正常 换屏一样,怀疑是休眠开关的问题 拔下开关板后正常 最后挨着拆除元件试 发现把RV6 RV7 拆除后正常。

网友:
rv6.7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内接什么现象呢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
你是拆了两个才好的,还是拆了一个是好的哟。我刚才看了一下电路图,RV7是一个可变电祖是在显卡旁边的话,可能是它拉低了SYS_SHDN-1#,因为这个信号就是给显卡的信号,如果低电平就会导致显卡不工作,导致黑屏的,我觉得那个电阻是不是温控的电阻

网友A:
随便上传一下楼主所说的两个地方的图

网友:
这个故障还没有碰到过在这个机型下次需要留意1

网友:
显卡欠焊。。。。

网友:
楼心能否说下是怎么查到这问题的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上传一下楼主所说的两个地方的图

补充的给力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干显卡咧,最起码先弄个安装版系统打官网驱动试试嘛

网友:
是哪个LID 开关引起的吧

网友:
LZ不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在开关板上 是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