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

楼主(2015-08-13):
同行拿来一台山寨苹果电脑,待机正常,3,5V正常,但是不触发,开关上有3.3V电压,但是短接开关就是不触发,上去下图纸都不知道型号,目测IO南桥以及外围电路没有问题,然后故障事时而触发时而不触发,都放我这半个月了,一直没找到问题,重做南桥问题依旧,SOS

网友:
各位大神帮帮忙出点主意

网友:
山寨没图没BIOS不好搞,而且还不按道路来,由EC查起,找同型号的EC查看引脚有无触发动作。

网友:
如果可以找到EC的同型的电路图还好搞,如果不是就不好搞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