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三代内存槽复位脚电压0V,该如何检修?

楼主(2015-08-13):
(无正文)

网友:
我有块也是这样,不跑码.拆了外设也一样

网友:
有电路图不?  一般都是2个方式过来  1:南桥发出PTLRST#到IO,IO再送给各个设备,2: 南桥直接发出

网友A:
如果是单桥的话,都是U发给内存的,不管是INTEL和AMD的因为是CPU管理内存,所以都是U发给内存的

网友:
其他的复位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2015-09-17):
内存 复位   不用管它的吧  。。 你看俺看其他复位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桥的话,都是U发给内存的,不管是INTEL和AMD的因为是CPU管理内存,所以都是U发给内存的

那请问下如果是双桥的呢?是不是北桥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下如果是双桥的呢?是不是北桥发的

双桥,INTEL是北桥管理,AMD都是CPU管理的

网友:
没答案啊啊,有那个大神来解答

网友:
修主板啊,找个图纸

网友:
找张图纸看看不就知道复位信号来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