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 二修机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5-08-13):
8月13日 天气有雨
来了一客户拿来一台DELL 1440 说机器进了一点点水让前面一家维修 修了三天没修好!
插上电流表电流0.003 这不是待机没出来吗?拆机·········

看到EC  51125和旁边的上下管都换了 进水的地方已经被上家处理过 只能老老实实找图纸维修吧!测开关电压0V 3V 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上电测待机芯片条件

16脚主供电正常 13脚开启正常 3脚VREF 正常 8 17脚线性电压3.3V 5V已出来了。
下一个EC条件

测到EC VCC供电时+3.3V_RTC_LDO电压0V EC供电没有 说明问题就在这了 查+3.3V_RTC_LDO来源

+3.3V_RTC_LDO来自3D3V_AUX_S5经PR3301转换而来 PR3301就在51125的左下角 发现这本来的PR3301已经被拆掉 板层的一头铜皮已经被扯断了 应该是上家在处理水的时候用力过猛把这电阻擦掉了

直接从PC3317处飞了一根线 上电待机已0.012 3V 5V电压已经出来了!按下开关已经能正常触发!
上CPU内存触发开机正常点亮维修结束!
下图线已没分了 写帖子比修这机器都费时间 望各位加点分 谢谢!!

网友:
上家维修不细心 进水的地方要轻轻的清洗 腐蚀的电阻刚好又是EC 的待机供电。

网友:
  上家只会玩三板斧吧

网友:
哈哈哈,下次清理或动手前都要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