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usb网卡没有光盘怎么安装驱动

楼主(2015-08-13):
无线usb网卡没有光盘怎么安装驱动

网友:
要你你的机器不能上网 就找个能网的机器 下载对应驱动 之后拷贝安装

网友:
只要能上网,用驱动精灵帮你安.....

网友:
有能上网的电脑吗?下载一个就好。

网友:
用可以上网的电脑下载官网驱动,如果没有官网那就检测一下芯片型号  下载对应的驱动也是可以

网友A: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如何解决的分享一下.........

网友:
我是用驱动精灵  搜索的

网友:
用万能驱动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