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EC待机条件基本满足不发出 EC_RSMRST# 3.3V高电位

楼主(2015-08-13):
  机器是联想的G460 版号LA-5751P  ,不发出 EC_RSMRST#
  EC的供电:VCC:+3VALW
  晶振:32.768有波形,显示为32.77
  复位:EC_RST#高电平3.3V
  适配器插入信号: ACIN 高电平 3.3.V
  休眠信号:LID_SW#  高电位 3.3V
  开机信号PM_BTN#:按开关时开机按钮有高低高的送给EC
  点火 回路ACIN   PACIN   MAINPWON       ACON  都为高电平  待机   +3VALWP   +5VALWP 电压都正常,阻值也都正常
  南桥的RTC电路正常,32.768起振,南桥待机电压3.3V  5V都正常
  BOIS刷过了,EC换过了新的,就是查不出是哪里引起EC不发出EC_RSMRST#给南桥 ,修到这我也就没思路了,本人是小白,求大神赐维修思路感激不尽,在线等待,谢谢了·~~!!

网友A:
桥的待机查一下,桥有无发出SUS_PWR_DN_AC给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的待机查一下,桥有无发出SUS_PWR_DN_AC给EC?

嗯··我突然也才想起这个南桥的待机电源好信号,我把这个信号给忽略了,明天上班马上查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待机查一下,桥有无发出SUS_PWR_DN_AC给EC?

我一直以为HM6系列后的才会有这个信号,忽视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的待机查一下,桥有无发出SUS_PWR_DN_AC给EC?

不对哦,这个信号是南桥经过一个不采用的电阻发给EC的,这个电阻没有采用到,说明没受控南桥···

网友C:
一台ACER 471G的也是 这故障,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D:
这个就是一个握手信号,无伤大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ACER 471G的也是 这故障,楼主修好了没?

没呀,今天才修的···~~明天再去查查看看有没新的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一个握手信号,无伤大雅。

兄弟,按你说应该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待机条件不够吧!要是待机没问题就应该有这个信号了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我突然也才想起这个南桥的待机电源好信号,我把这个信号给忽略了,明天上班马上查这个信号··

不是待机电源好信号,而是待机准备好信号,而RSMAST才是待机电源好信号,只要RTC电路各信号正常,晶振正常板就会发出这个信号能EC,之后EC才会发出RSMAST信号给桥

网友F:
EC给桥的PWRBTN有跳变没,你的桥坏了吧

网友G:
有些机器出发后RSMRST才为高哦

网友H:
桥的待机条件你都没查

网友:
参考一下,1、查一下ACOFF 2、BIOS 供电 或旁边的小电容小电阻是否有坏的。

网友:
我送上图,别的估计帮不上忙.

LA-5751PR03_1 联想G460 I3 笔记本图纸029A.pdf

网友I:
思路错误ec-rsmrst并不是所有的都是3v,又很多这个信号时测不到的!我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I:
主要查 btn  有时名字不是btn  但是这个信号很关键 如果没出来 看你的条件  可以重焊ec,不行换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桥的待机条件你都没查

桥的待机条件都查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错误ec-rsmrst并不是所有的都是3v,又很多这个信号时测不到的!我犯过同样的错误.

仁宝的百分百是3.3,三星  V星的机器 才会是按开关才会抬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给桥的PWRBTN有跳变没,你的桥坏了吧

EC_RSMRST#这个信号没太高PM-PWRBTN#肯定没有跳变了····开关送给EC的就有高低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主要查 btn  有时名字不是btn  但是这个信号很关键 如果没出来 看你的条件  可以重焊ec,不行换一块

请问下btn 是个什么信号呢?说说看,我明天上班再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btn 是个什么信号呢?说说看,我明天上班再去查··

是的  ec rsmrst 如果没出来 是不会有btn的  那么问题来了ec rsmrst是ec工作的关键条件这就是病原

网友J:
楼主,问题查出是哪里了么有?公布一下情况呗,哈哈

网友K:
查一下EC外围的原件  上次修到一个神州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查一下EC外围的原件  上次修到一个神州也这样

那你通过修那里修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问题查出是哪里了么有?公布一下情况呗,哈哈

还没有啊,今天做了桥没好,都有放弃治疗的打算了·

网友L:
我这边有一台  z410  的   有点新     rsmrst  待机就有3.3v  高电平  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  pm slp sus   待机也是3.3v  不知是否哟异常   按下开关   pwr bin  out   有高低高的动作   pch  发不出  slp 3   4    5       换了 pch   还是一样   换了 ec  花100元 买的   里面有程序    还是一样 -

网友:
月饼哥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应该还是查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哦,这个信号是南桥经过一个不采用的电阻发给EC的,这个电阻没有采用到,说明没受控南桥···

上面说南桥的那个对吗

网友:
bios吧  刷个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啊

网友M:
桥可以换下吧 应该就是桥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这边有一台  z410  的   有点新     rsmrst  待机就有3.3v  高电平  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  pm slp sus    ...

EC要100大洋?都差不多可以买一个可以刷EC的编程器了,你真有钱··下次我帮你刷吧,收你50元带料····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这边有一台  z410  的   有点新     rsmrst  待机就有3.3v  高电平  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  pm slp sus    ...

PM SLP SUS 按开关的时候才高吧,南桥不发出SLP查南桥的条件,或许南桥这边有问题不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M:
桥可以换下吧 应该就是桥 BIOS

桥已经干了,都换了两个了···BIOS早就刷得发亮发亮了···

网友N:
检查下南桥待机条件和好信号,都有的话测下EC_RSMRST#脚位对地阻值正常不,或者抬起脚位再测有没有发出

网友O(2015-09-18):
我现在有一台联想Y430也是一样的故障,研究中,有结果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有一台联想Y430也是一样的故障,研究中,有结果告诉大家一下!

我的早就还给客户了···

网友P:
在换个EC试试吧,不行在干 桥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查一下!

网友:
BIOS 1脚片选有没有波形是不是低电平,有没有波形?还有2 5脚,确保EC读到了BIOS

网友K:
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rtc复位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哦,这个信号是南桥经过一个不采用的电阻发给EC的,这个电阻没有采用到,说明没受控南桥···

这个电阻不用,不代表它不用线直连

网友Q:
该查的都查了也正常只剩BIOS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有些机器出发后RSMRST才为高哦

请举例说明,你这样说根本没什么凭证!我不信

网友:
bios 的问题吧

网友S:
有些机器的RSMRST待机确实是没有  按开关之后才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有些机器的RSMRST待机确实是没有  按开关之后才出的

按下开关始终都不为高的,南桥发给EC的准备好信号短了,换了南桥跟EC还一样短就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举例说明,你这样说根本没什么凭证!我不信

按下开关始终都不为高的,南桥发给EC的准备好信号短了,换了南桥跟EC还一样短就没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Q:
该查的都查了也正常只剩BIOS了

EC的BIOS都刷了··都一样··南桥还没收到正常的触发信号是不关BIOS的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BIOS都刷了··都一样··南桥还没收到正常的触发信号是不关BIOS的事的···

现在修到哪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在换个EC试试吧,不行在干 桥

南桥发给EC的准备好信号短了,换了南桥跟EC还一样短就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

南桥发给EC的准备好信号短了,换了南桥跟EC还一样短就没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Q:
该查的都查了也正常只剩BIOS了

EC的BIOS都换了,南桥发给EC的准备好信号短了,换了南桥跟EC还一样短就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BIOS都换了,南桥发给EC的准备好信号短了,换了南桥跟EC还一样短就没思路了

你看看这个机器EC有程序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按下开关始终都不为高的,南桥发给EC的准备好信号短了,换了南桥跟EC还一样短就没思路了··

不会吧 你一个一个拔了看看短不,还短就板层挂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S:
不会吧 你一个一个拔了看看短不,还短就板层挂了

拔掉南桥就不短了,但一换上好的南桥就短了,换了两个都是一样心拔凉拔凉的,好的机器我量了确定是有300多阻值的···

网友:
是不是南桥拉低了哦,断开后面看看能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南桥就不短了,但一换上好的南桥就短了,换了两个都是一样心拔凉拔凉的,好的机器我量了确定是有300 ...

不会吧,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待机电源好信号,而是待机准备好信号,而RSMAST才是待机电源好信号,只要RTC电路各信号正常,晶振正 ...

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呢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也很简单,带电测RSMRSRT阻值是不是偏低为0,正常的话换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N:
检查下南桥待机条件和好信号,都有的话测下EC_RSMRST#脚位对地阻值正常不,或者抬起脚位再测有没有发出

楼主这个想法我们支持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请举例说明,你这样说根本没什么凭证!我不信

楼主说的有道理,确实有开机后出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会吧 你一个一个拔了看看短不,还短就板层挂了

拔了不短,装上就短,这种情况只能是放弃维修了。也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修好的

网友:
待机有这么多信号,看来还得研究

网友:
我遇到两台宏基的机子,Ec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触发,后来,经过我一天的维修,终于,,,,客户不修了,直接卖给我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说的有道理,确实有开机后出RSMRST

开机后出RSMRST多的是,3代大多都是开机后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