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amd三合一cpu

楼主(2015-08-13):
经手联想G505 AMD集成CPU独显216-0841000板号:LA-9911P_REV_1.0.rar  接到机器上表待机0.05 跑表0.4不上电流,上不上内存 都是0.4 不上电流,内存过不了,因为cpu是三合一的 南北桥集成在一起,就从淘宝订了一片回来 bga做上 电流就溜溜的跑上去了,该机器正常待机是0.01  cpu出问题3.3v电感对地阻值会很低

附带上bios程序

网友A:
其实这个加焊就应该会好

网友:
果断的经验,为你点赞…

网友:
还没修这样高大上机器

网友:
这个加焊就能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加焊就应该会好

加焊重植都试过不可以,必须换了才可以

网友:
这个 好像已经是通病了   我见过几个都这么说   要直接换

网友:
en 合一的桥最容易坏 太集成了

网友B:
楼主这个三合一CPU要多少银子一个

网友:
这个三合一的CPU是不是很贵?

网友:
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三合一CPU要多少银子一个

一张毛爷爷

网友C(2015-09-22):
说的很详细,刚接了台机器直接测3.3V对地只有30欧,应该是和楼主一个问题,直接定U了,谢谢

网友:
这个4合一cpu经常坏啊,也不便宜啊100多一个

网友:
没有换过CPU,j是不是跟换显卡一样的

网友:
为什么不至锡珠

网友:
换板子啊,这多方便啊

网友:
看不明白楼主是什么东西偶问题

网友:
刷了怎么报错?

网友(2015-10-28):
还是先下个来刷看看,电流也是500多,在抖动

网友:
我遇到2个g405的故障跟你基本一样 客户不愿意花大价钱  就都没搞

网友:
正需要,谢谢啦

网友:
现在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芯片成本也很高,维修价格还是报不上来,维修不好做了

网友:
谢谢兄弟,刷了之后完美亮机

网友:
这个CPU好像很容易坏啊,三合一的

网友:
3合一的芯片这么便宜?楼主如果没搞好要换板子那就悲剧咯,这种板子一般贵成屎

网友:
楼主威武啊,这么快开始干3合一的芯片了,顶一个

网友:
我去,刚好手里有台和你的一样故障,这

网友:
集成度高了,坏的也就多了,是不是太热了造成的呢?

网友:
这个机真是个坑货,,AMD E1-2100的三合一BGA芯片,看个在线电影都有点卡,现在手上有一台卖都没人要,想换个A8的U,不知道有没有人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详细,刚接了台机器直接测3.3V对地只有30欧,应该是和楼主一个问题,直接定U了,谢谢

这个机有三个型号的U,E1  A4,还有A6的,还听人说换A8的U的,,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是原型号换的吗?

网友:
低到多少 什么也没测直接换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有三个型号的U,E1  A4,还有A6的,还听人说换A8的U的,,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是原型号换的吗?

原型号换的,换好OK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快速锁定故障  厉害

网友(2016-12-02):
换了5个cpu都是一样 其中有一个待机变正常还是上电0.4不动  真是心碎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这CPU是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经常坏马   我修到这样的没敢换

网友:
这个桥多少钱 呢 ,就怕买到坏的 ,坑死个人

网友:
这种三合一芯片更换的风险很大,成本很高呀!

网友:
这个一定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