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小白维修3V/5V一例

楼主(2015-08-13):
板号:纬创Artemis 07224-SD
故障:无3V/5V待机电压
来迅维3个月了,终于到实践班了,这是第一次维修笔记本板子,拿到板子,心里很激动。
这是本人第一次维修经历,思路可能不是很清晰,望大家多多包涵!
首先,拿到板子后立马查图纸,找到图纸,然后对地打值,无短路,
上电,测公共点18.5V为小电流公共点,测P2点为19V,测U7S级为18.5V,说明U7没有导通,U7是个P沟道MOS管,测U7G级为18.5V,说明R321R320没有形成分压
ADPDRV#信号来源,受控于Q49
要想ADPDRV#接地形成分压,Q49G级要为高,测Q49 G级为0V,不正常,Q49G级连接到R23R13U8的第1脚,因R23R13的另外一端都是连接到U8,所以直接测U8的第3脚和U8的第8脚,测到U83脚为3.6V,第8脚为0VU8是个双路比较器,第8脚是供电,+>-时开漏输出,->+时接地(比较器不工作时会直接接地),先测C11看有没有短路拉低VL,实测C11是好的,追查VL来源,   VL来源于待机芯片TPS51120
是待机芯片的5V线性输出,测芯片210V不正常,测19脚为3V5V线性正常应该也会输出的啊,心想会不会是老师做的手脚,之前就听说过老师喜欢把电容换电阻,电阻换电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观察主板,真的发现R95这个OΩ电阻与C59位置对换了,用烙铁把它们归位,再测待机芯片21脚有5V,再测U88脚有5V U8的第2脚是电池电压分压产生的,电池没装,+>-开漏输出,这里我没有测Q49G级,直接测Q49 D级为0VQ49已经导通,再测公共点电压已经正常为19V,测待机芯片有3V/5V线性输出,测PWM开启EN1EN2都为5V,再测PWM 3V/5V电感后端,5V正常,3V只有1.6V,查反馈,
我直接把R69R70都拆下来量一遍,发现R69图纸上为47.5K,实测为13.71K
然后从料板上找一个47K的装上,3V输出正常了,下面是抓的3V/5V电感后端的波形
以上帖子只是一个小小白的第一次维修过程,虽然故障很简单,但是过程很复杂,这里我没有写那么多,请高手轻喷,最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加分,给我这个小小白一些鼓励!

网友A:
必须加分,同桌,哈哈哈哈哈哈看着修的,实地的主板真的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加分,同桌,哈哈哈哈哈哈看着修的,实地的主板真的伤不起啊

哈哈哈哈,确实。

网友B:
很好,图纸分析的很6666

网友C:
思路很清晰啊,连我都看懂了,哈哈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图纸分析的很6666

谢谢夸奖,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很清晰啊,连我都看懂了,哈哈  加分

哈哈哈,共同学习。

网友D:
虽然开头大都是可以其他实地同学一样,但思路清晰,看起来很容易就理解~

网友E:
新手维修精神值得鼓励,R95这个OΩ电阻与C59位置对换这里相当于断开了待机芯片5V线性电压输出引脚与U8本身电压比较放大器芯片主供电引脚之间线路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开头大都是可以其他实地同学一样,但思路清晰,看起来很容易就理解~

哈哈哈,你懂的, 复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手维修精神值得鼓励,R95这个OΩ电阻与C59位置对换这里相当于断开了待机芯片5V线性电压输出引脚与U8本身 ...

嗯,谢谢大神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谢谢大神加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023-1-1.html这篇帖子帮我评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023-1-1.html这篇帖子帮我评分下

已经加了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相信你技术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还没毕业

网友:
有老师就能实在地学到知识,根基绝对牢固。

网友:
思路确实很清晰,羡慕啊

网友:
不错 为新同学加油

网友:
看来都舍得钱玩福禄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