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17的检测脚波形不正常,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5-08-13):
这个芯片的2脚和3脚检测不正常,请大家给指点一下是什么引起的。

2脚正常波形

不正常波形

3脚正常波形

不正常波形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吗?

网友A:
过压了,滤波不行呀,更换一下电容再看一下

网友:
换了一个,加了一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压了,滤波不行呀,更换一下电容再看一下

换过一个加了一个,还 是这样

网友:
从波形来看应该是输出电压过高引起的保护,查取样电路PR706 、PR711和PC710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 观点  是滤波电容不良 引起的 不行一个一个换 呵呵

网友:
反馈如果没问题,就换上下管

网友:
先芯片,再测量电阻电容是否断线,换电容和上下管呵呵 一般芯片和电容上下管基本搞定除非做手脚的

网友:
没有用过示波器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