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Y不触发无3 5V

楼主(2015-08-13):
拆机发现无3 5V 打开点位查了一下。待机芯片是RT8206A 如图 查到第五步时发现无3.3V高电平,经测试强加3.3V 后 3V和5V都出来了。看来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如图

RT8206A的14和27脚都连在了一起PD8100板上没有装一路追经过电阻PR8116到了电阻PR8213

到了PR8212最后到了芯片PU8200  15脚此并没有看出这个3 5V的EN开启信号

网友:
受控于EC的19PIN/VSUS_ON,过PSL8104后更名为VSUS_ON_PWR,过PR8116名为ENBL给RT8206的14和27脚作为开启

网友:
查一下EC的待机条件正常不,AC模式下会自动发出SUS_ON信号的

网友:
BIOS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种板子问题可多了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啊,有没有输出VS-ON

网友:
没图不知道怎么查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