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5010有时会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5-08-13):
因为蓝屏不是很频繁,到底是系统问题还是硬盘,内存。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驱动蓝屏 重做下系统

网友A:
不是开机蓝屏而是使用当中会不定时蓝屏,但不是很频繁。有时一天也不出现,有时一两次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老映泰主板 , 不定时蓝屏,有两条内存 共2G ,还有的时候点不亮 内存坏了一条  坏了会导致这种问题  本人新手 经验少 多多包涵

网友:
0007e还不知道什么故障码?

网友:
每次代码记一下如果一样是7E就是系统一般的话,是内存希望能帮你

网友:
最好先扫一下硬盘,擦一下内存再说,如果不行就换一个系统试一下,屏幕的中间不是有错误代码0xc000007b开始的那个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相关错误信息

网友:
这款机子,蓝屏与显卡有关,显卡驱动有时安装上以后就这样,建议重植显卡

网友:
根据代码显示是系统或者驱动还有就是硬盘

网友:
你应该汇总一下全部人所说的问题,足一排除,这样才有保障

网友:
蓝屏这个问题很难查呀  楼主找到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
正在测一个一开PHOTOSHOP就蓝屏的。。。

网友:
楼主先换内存试一试.......

网友:
高温 显卡 重点试试

网友:
你这种是什么桥哟,不定时CPU内存在就是显卡

网友:
硬盘也要测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 重新直球

网友:
找个好硬盘装到电脑上,装个系统,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曾经ASUS  K42XX也是这个毛病,主板内存硬盘全换后还这样,换CPU好了

网友:
首先排除硬盘盒内存 换过木

网友:
先把系统和内存排除下    不行应该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我有台dell白屏怎么修呀

网友:
修过一台是换显卡才好的,而且这种大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小,加焊不见得有效果,建议先换配件,还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系统  硬盘   内存   主板都有可能     先排查前三者吧

网友:
测测硬盘,看看散热

网友:
这种只要做个安装版系统从官网下驱动就能解决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开机蓝屏而是使用当中会不定时蓝屏,但不是很频繁。有时一天也不出现,有时一两次

建议测一下硬盘,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我遇到过散热不好蓝屏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是显卡了 重新直球

网友:
软件的问题机率大点

网友:
先软后硬件

网友:
这好像是你显卡坏的前奏哦

网友:
温度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