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rev:4.1不触发

楼主(2015-08-13):
二修机,同行送过来,桥和EC动过,按开机键,开机灯有亮,电流0.02-0.03不动,PM_PWRBTN#有动作,旧板拆个HM55装上,自动开机,电流1.2几,不跑U,刷了2个BIOS,故障依旧,怀疑拆的桥不好,订了两个回来,上机,故障回到最解放前,开机0.02-0.03,再刷BIOS,故障依旧,再买桥,再换,这下好了,开机无反应,不出PM_RSMRST#,查EC供电、复位、LID#、sus_pwrgd、ME_SUSPWRDNACK,BIOS无波形,维独EC时钟2个脚一个正常32.768,一个有电压没波形,EC换2个,晶振和电容都换,故障依旧,搜了一下论坛,看到这位大侠也遇到过不出PM_RSMRST,没有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051-1-1.html
坐等各路神仙指点迷津!
桥的待机3.3,V5REF,RTCRST#,SRTCRST#正常

补充内容 (2015-8-14 18:34):
此机已经修好,故障29楼正解,问题解决在32楼

补充内容 (2015-8-14 18:36):
写错了是33楼,有图片

补充内容 (2015-8-14 18:55):
到最后修好,EC的晶振有一个脚始终没有波形,只有电压,无法理解

网友A:
先把时钟不正常解决了来,那个10M电阻更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时钟不正常解决了来,那个10M电阻更换过没有

10M电阻不上料

网友:
晶振都没有起振吧   换谐振电容跟晶振试过了吗?楼主

网友:
哦,换过了,刚才没有看到,不好意思

网友B:
肯定是做BGA扩大故障了 就围绕着南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做BGA扩大故障了 就围绕着南桥查

南桥待机条件满足,桥换了3个

网友C:
看看做BGA有没有碰掉桥周围的部件,换第二个桥能开机,再换就不行了,故障还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做BGA有没有碰掉桥周围的部件,换第二个桥能开机,再换就不行了,故障还在桥,

现在开机EC没有PM_PWRBTN#动作给桥,可以判断EC没有工作吗?是否先查EC,还是桥也有关系

网友:
这板子EC程序也容易出现问题的,这板子通病很多也不好修!

网友D:
一般不出RSMRST的我都是强拉一个3.3V的电压过去,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做BGA扩大故障了 就围绕着南桥查

层主说的很对,晶振如果收到加热也会影响性能。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层主说的很对,晶振如果收到加热也会影响性能。导致不开机的

晶振和电容都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出RSMRST的我都是强拉一个3.3V的电压过去,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EC没有PM_PWRBTN#动作给桥,试过强拉过去,没有反应,EC没有工作

网友G:
可能还是桥旁边的问题。注意看看

网友H:
晶振有没有起振,周边条件正常吗

网友:
BGA火力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晶振有没有起振,周边条件正常吗

问题就是EC的晶振只有一个脚起振,另一个只有0.8V电压,没有波形,EC、晶振、电容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还是桥旁边的问题。注意看看

EC没有PM_PWRBTN#动作给桥,我认为是EC没有工作,应该还没有到桥那边,还是我的理解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没有PM_PWRBTN#动作给桥,试过强拉过去,没有反应,EC没有工作

那还是EC有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
SUS信号没出

网友I:
估计是那个地方掉件了吧

网友F:
自用的是土炮,见笑了

网友:
PWM 的3V5V已出sus_pwrgd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那个地方掉件了吧

可惜没有图纸,点位还是代用的

网友J:
应该还是桥有问题,把南桥摘掉看看EC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用的是土炮,见笑了

我碰到过一样的故障由于没有图纸直接加焊的南桥,这个HM55是0.3的不太好弄,修好了之后客户用几天不认盘的故障容易出现。

网友:
会不会搞到什么东西了?

网友K:
RTCRST#   SRTCRST#有正常到桥吗?我有试过这两个信号到桥背面的过孔断线,也是EC没有给PWRBTN#给桥

网友:
此板CPU供电是一大缺陷

网友L:
桥都换3了,就应该不用怀疑了吧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故障如29楼所讲,SRTCRST#到桥断线,一上拉电阻焊盘断线,修的时候只测了上拉电阻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L:
桥都换3了,就应该不用怀疑了吧

已经修好,故障如29楼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还是桥有问题,把南桥摘掉看看EC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已修好,故障如29楼所说,图片在33楼

网友:
引用 网友K:
RTCRST#   SRTCRST#有正常到桥吗?我有试过这两个信号到桥背面的过孔断线,也是EC没有给PWRBTN#给桥

问题如大师所说,已经修复,修的时候只测了SRTCRST#上拉电阻两端

网友:
有图纸应该好修,没有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桥都换3了,就应该不用怀疑了吧

哈哈,修好了就好,29楼大师我认识,嘎嘎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最坑爹了

网友:
难修 这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