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格式化

楼主(2015-08-13):
有几个移动硬盘提示格式化都搞不定,有没有好一点的软件可以搞定的。(不过也有好多都可以搞定的)最近遇到几个没搞定

网友:
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提示格式化软件有些可以搞定 有些搞不定呀  首先要确定是不是有容量存在,本人一般用r-studio恢复,成功率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搞的,这个是常规常见的。你是数据和优盘都要吧。

网友:
一般格都可以吧

网友(2015-09-14):
用R-STUDIO可以恢复数据,用WINHEX可以恢复分区和数据

网友:
提示格式化就先恢复出里面的文件资料。

网友:
路过学习高手怎么修

网友:
这个格式化不一定全都能恢复,要看硬盘的具体情况而定,我之前遇到过连容量都看不到的,就没搞定

网友:
太高深了。要好好学习。你这个我不会。

网友:
有点麻烦

网友(2015-10-19):
用WINHEX软件可以修复   应该是分区表坏了

网友:
一般软件都可以搞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