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c显示器接上vga线就闪

楼主(2015-08-13):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HEC,插上电源线亮一下后没信号就自动关机,似乎一切正常。可插上VGA线后就一直一闪一闪的背光灯也换了,不知是什么缘故?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电源板5V 12v供电正常吗 ? 灯管也换了, 建议该一块高压板试试  ,不行刷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