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那位兄弟帮帮忙 A1456掉了两个电阻看不出具体是哪个位置掉的

楼主(2015-08-13):
那位兄弟帮帮忙 A1456掉了两个电阻看不出具体是哪个位置掉的!有板子的兄弟能给拍个照片看看么?万分感谢

网友:
具体就在BCM157002a下面  好几个焊盘 不确定哪个位置!

网友:
同学是A1465吧?型号都错怎么帮你。请把板号附上我有帮你看看。或者下载点位图。

网友:
可遇不可求呀!!

网友:
看点位图或者找图纸看

网友:
去网上定一包

网友:
去网上定一板的地方让他给你拍一个图
不就好了

网友:
不是有点位么 对比下就可以  然后对比图纸   有点麻烦

网友:
去某宝上碰碰运气吧!

网友:
这样的都是淘宝问的 他给图片你的

网友:
呵呵

泉泉哥 -10 好笑吗

网友:
呵呵
呵呵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没有这个图纸啊

网友:
遇到这种事儿最蛋疼

网友:
找到有没有点位图了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A1456吗?不是A1465?还有你说下板号是多少啊?

网友:
谢谢学习

孤单的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下个电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找同版对比下哦

网友:
淘宝上找了 图片都不是很大看不清楚 。是1465不好意思着急写错了

网友:
点位图搞一份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只能找点位看看

网友:
这个板子遇到靠机会啊,到淘宝买料板 让他拍照给你看

网友:
没有修个这个机器哦

网友:
这板子估计没有几个有的吧

网友:
楼主看一下图纸和点位图 图纸上有写的

网友:
下载个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