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H61M-P20(g3)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5-08-14):
V星  H61M-P20(g3) 主板不通电

测试一个CPU之后主板完全不通电?

网友:
你可能搞短路了吧

网友:
更可能是保护了,先放电试试

网友:
不行,先强制上电,看是否i短路保护

网友:
不通电,查隔离电路啊,

网友:
开机引脚有电压吗?

网友:
电源故障吧

网友:
不通电,硬伤

网友:
主板不通电,按照开机工作条件来,一步一步查

网友:
多数都是电源的保险烧了

网友:
电源的事还是主板要搞清楚,,,主板不开机看看 CPU

网友(2015-09-19):
楼主有这板子的bios呗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维修版才对,不通电,是否检查一下供电电路!

网友(2015-10-26):
确定电源完好,再测主板的待机电压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我这一下来几块这个板子,都是不触发,开机脚位有电,晶振起振了的,准备换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