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r-7720 认不到独立显卡维修

楼主(2015-08-14):
分享个经验 上次修过一个了 这次有一个 有可能是通病 dell 17r-7720 板号DA0R09MB6H1 i7cpu gt650独立显卡的笔记本设备管理器没有独立显卡只有hd4000 集成 最后都是在线下载dell 官网上的bios解决的 以后碰到了可以先刷bios试下

网友:
酱紫也可以?就是怕刷坏啊,经常碰到刷几次才好的,看似简单但出问题后很头痛的活

网友:
怎么不分享BIOS啊

网友A:
把BIOS 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 分享一下吧

客户急着要 没备份啊

网友B: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C:
是有这事儿。我更新了BIOS还是一样的。不得行。
还在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这事儿。我更新了BIOS还是一样的。不得行。
还在查是什么问题。。

官网上下载的bios 开机之后刷一遍

网友:
机子还没搞好。
可以确定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正在修这个电脑也是不认独显。下个BIOS看看

网友D:
DELL 官方网站也有BIOS

网友:
dell鸟机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报警的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涨姿势

网友:
不错,,这个问题刷BIOS好的,好少人想到,谢谢提醒

网友(2015-09-13):
引用 网友D:
DELL 官方网站也有BIOS

有 bios 但是支持win7下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