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8C(HM77)用SLJ8F(HM75)替换成功

楼主(2015-08-14):
修一联想U410,版号DAOLZ8MB8E0  REV:E  电流到0.7多,(还是0.8多?忘了)  发现桥烫,原桥用的是SLJ8C(HM77),手上没有,于是用SLJ8F(HM75)替换,桥还发烫,电流没有变化,最后刷BIOS OK, 同时说明SLJ8F可以替换SLJ8C. 亮机后摸桥,发现神奇般的竟然不烫了,难道BIOS还会导致桥发烫么?百思不得解。  另外这个机器的CPU是焊在主板上的,电流只到0.8左右就可以亮机了。

并附上这个机子的OK BIOS.

网友:
SLJ8C  SLJ8E  SLJ8F 可以互换

网友:
Bios还会引起桥发烫?没遇见过!

网友:
谢楼主分享,这个有用

网友:
这机器我前天修到过开机电路冲到0.75左右不过内存刷BIOS之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一个通病就是接外接电源的时候3 5V不停的闪!电流在跳刚始接到这机器的时还以为是VIN短路!!一身的汗

网友:
说的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
外设会正常使用?

网友:
HM75通用HM77

网友:
好经验 加分鼓励

网友:
这几个桥都代换过。能用

网友:
看具体机型电路设计吧,有些也不能通用

网友:
BIOS确实是一大神器   但是有的板现在BIOS不好刷了

网友:
新的机器 BIOS坏的多

网友:
BIOS导致桥发烫,原理是什么?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肯定有用

网友:
最原始的问题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我在这边一台b490是slj8c,不知到为什么装二代cpu,2修机,cpu怎么看都是原来的,跟导热管硅胶一样

网友(2015-09-13):
这个我以前也代换成功过,不过是装上去之后才发现桥换错了,后来直接上电,没想到ok

网友:
这个也要看是具体机型,你在这台机器上可以,别的机器就不一定100%成功了

网友:
大的能代换小的~确实行得通,有典型的DELLHM57可代换HM55 类似。期待更多可代换芯片,这样可以节省好多时间

网友:
好吧都是好神奇。就没什么不良状况

网友(2015-10-30):
hm7x的时序有吗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都是 可以代换 的 我一般都是买J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