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S405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5-08-14):
一台联想笔记本S405,键盘有时可以用有时不能用,想把整个键盘都换掉,可是有时又能用,过一会又不能用,关机重启后又能用,这能说明键盘是坏的吗,外接键盘情况也是一样的问题,系统版本装过多个,还是一样的毛病,换过EC还是问题依旧。想换个键盘试试,可又觉得键盘是好的,担心换上去没有用,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还是换个键盘吧犹豫就是让费时间

网友:
查一下   EC与键盘的线路吧  看有没有 腐蚀

网友:
我觉得换键盘比换EC风险小,先换键盘,不行在考虑主板,

网友:
你把内接拔掉再接外接键盘试试

网友:
用外接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
EC啊大兄弟啊。

网友:
在PE下呢。

网友:
查一查耦合电容的阻值对不对

网友:
不对更换耦合电容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最后再考虑更换EC芯片

网友:
不要犹豫换个E C上去试试看吧

网友:
如果不是系统和驱动问题,那就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修好没有啊 我也有一台 键盘用不了 现在开机掉电 不显示

网友:
换吧    boos    也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