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主板的822排阻的几点想法!

楼主(2015-08-14):
       大家都知道华硕主板的822排阻很容易坏,但是总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容易坏?我在这几年的维修过程中,发现华硕主板的822排阻非常容易坏,而且修复了之后复发的概率非常高!我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正在使用中的好的主板,用吹风机清除了一下灰尘,主板就点不亮了。把主板拆下来后用刷子和洗耳球再次清洁后,主板还是不会亮,用万用表量了一圈后,发现有几个822排阻的阻值不对,换了之后就好用了(亮机了)。可是正常使用了几天之后,会出现不能开机或者不通电的现象。这个时候会很郁闷的,再用万用表量一圈,发现基本上都正常,这个时候又郁闷了。怎么办了?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用清水把主板洗了一遍,再晒干了之后主板就好了,而且正常使用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问题!我是怎么想到要用水洗主板得了?因为我有一次在看新闻时看到了低碳环保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就联想到主板上的灰尘,灰尘的主要成分我没有化验过,但是我想主要成分应该是碳,碳是为数不多的导电的非金属元素之一,而且使用广泛,电池中不都是用碳来做负极的吗!使用主板上的灰尘多了,一个会造成主板的氧化,特别是那些老烟鬼子,烟焦油时间长了之后会严重的腐蚀主板;还要灰尘多了之后会造成积炭得,会造成主板上的元器件短路或者烧毁得,现在好多的笔记本电脑也是如此!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对我工作做一个总结,同时也想提醒广大的同行吗!欢迎多多的拍砖啊,有意见才能进步吗,大家共同进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放  屁了吗???

言之为过了,我感觉他说的挺好啊

网友:
实践出真理吗!!!我用此法修复了不少的华硕主板,几乎没有复发过!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水洗这个方法用过。但是跟822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
灰尘中是含有导电成份,但是为什么只会引起损坏822排阻呢,这有些说不通。

网友:
  对不起,我忘记说明了,特别是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中,或者到了梅雨季节,这种现象会特别多!

网友:
  烟灰潮湿了之后,时间长了会变成附着油烟机里那种焦油的情况!多多观察生活吧!

网友:
经验是总结的和探索的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就是以后遇到华硕主板822问题的,,就可以用水洗???然后晒干????自己的主板可以这么玩,,,客户的,,哪有时候让你水洗主板,晒太阳啊???

网友C:
如果是积炭的原因,不单单影响822,其他排阻也会影响。
不过水洗的方法对主板应该是有益的,但是要晒干就 麻烦了,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干?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可思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积炭的原因,不单单影响822,其他排阻也会影响。
不过水洗的方法对主板应该是有益的,但是要晒干就  ...

BGA烘干不就快了,用风枪也行啊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

网友:
我有个版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拿出来再瞧瞧

网友:
什么事情都有不敢相信自己了

网友:
感谢L Z,分享你的经验!是不是较脏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洗刷刷的方法?

网友:
意思是到时先洗一下再说

网友:
还是看了好多人说过水洗好了的,谢谢LZ的经验

网友:
水洗不怕,就怕很多很多油脂脏兮兮怎么也洗不干净的的那种

网友:
我也试过整块主板放水里洗,然后在烘干很多时候就好了,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以前师傅那么做的我也就学了,不过确实有用,当时我就很惊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放  屁了吗???

不至于这样吧,太粗了,洗板子,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放  屁了吗???

水洗主板很正常吧?但是记得把电池扣了!

网友:
是用洗板水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就是以后遇到华硕主板822问题的,,就可以用水洗???然后晒干????自己的主板可以这么玩, ...

有bga的 考虑洗了上bga嘛

网友:
楼主的意思 是灰尘导致短路了吗

网友:
还有这回事???????

网友:
问题是,现在的华硕主板不是坏排阻多了。我们都知道华硕他822出现问题多,华硕自己会不知道,现在的H61 都是一些小电阻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老是遇到关于822的板了   还好可以差通病

网友:
洗完了要曬洗天阿..

网友:
其他品牌的排阻怎么解释?

网友:
水质不好的话,会不会水洗后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行

网友:
实用心得,值得学习,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