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不触发 放电过后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

楼主(2015-08-14):
E440 不触发 放电过后再把cmos插上能正常开关机,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就又会不触发,不触发的时候按开关右下角的红灯会亮 搜了下论坛就只有bios没其他任何资料,现在怀疑南桥可能有问题 有修到过的吗

网友:
最好先刷bios排除再动桥

网友A:
这个机器这种情况不是主板的问题,这个机器基本上台台出问题,你问维修站就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C壳设计有缺陷。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但是待机的所有条件都应该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这种情况不是主板的问题,这个机器基本上台台出问题,你问维修站就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C壳设计有 ...

我是裸板点的 很少几率出现不触发,出现后就一直不触发 放电后又正常

网友:
最好测量条件 偷懒的话加焊南桥

网友:
先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不,最好是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测量看哪个不能满足

网友:
还有这个主板BIOS 也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先刷BIOS 吧!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修过类似的,才开始以为修好了,过了几天就返修!最好加焊下南桥就好了,现在也没有返修

网友:
新机器问题很多哦,都是些奇怪的问题,慢慢搞吧,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换了版子用1个月又这样

网友:
待机条件都检查过了没

网友:
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小小白如果学习

网友:
要想彻底搞明白原因,最好按不触发检修,一步一步从待机供电查起。

网友:
这机器还没修到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的  CMOS放电一下能用一下不能用  一般都是桥问题   换桥

网友:
等问题出现时候好好查下信号

网友:
裸板都正常吗,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加热试试

网友:
楼上都说得有道理,只有试了才知道啊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一个E440的板子,一个月前拿来来不触发,按开关键上电到0。02,放电就正常了,现在返修回来了,还是老样子,各位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放电过后能用 电路也有可能   先查一查 不能用的时候个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网友:
E440 机器不好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一个E440的板子,一个月前拿来来不触发,按开关键上电到0。02,放电就正常了,现在返修回来了, ...

加焊桥,刷bios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  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