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电流跑1.1不显,数码卡跑Fb,求思路

楼主(2015-08-14):
一台联想U410超极本,来时无待机,电流0.01~0.04跳变,怀疑有小短路,测量发现PQ67短路了及PU7也坏了,此电压为1.5VSUS,更换后正常,现在开机电流从0.8到1.1无跳变,不显示,接数码卡跑fb,不接内存跑20,BIOS刷过,内存换过,各组电压均正常,测试发现DDR3 DRAMRST#电压为1.5V,CPU_DRAMRST#一样为1.5V,不知是否为正常?、有修到过的师兄给个思路,谢谢,另外发现数码卡上的CLK时钟灯会闪,正常吗?

网友:
下图纸看呀,应该是多少V

网友A:
传一份PDF给你希望有帮助?绝对OK的BIOS

U410 PDF.pdf

U410 BIOS.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一份PDF给你希望有帮助?绝对OK的BIOS

师兄手上有这个板子吗?帮忙测量下PL6,7,8的对地阻值,我这个6,7,8都只有4欧

网友:
主板没有给客户了!PL6 PL6认为阻值是对的PL8可能小了点电压能出来吗?

网友:
PL8电压正常的,有0.86v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楼主 我有个e530的就跑马跟电流都是一模一样的  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