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00B白屏且有一条竖线,边条坏了好修不?

楼主(2015-08-14):
(图片)

网友:
屏幕坏了  换屏幕吧楼主

网友:
修不了的,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屏坏的特征

网友:
屏坏,修好也不稳定吧

网友:
那个竖线加左边的黑屏是屏坏,白屏估计也是屏坏引起的

网友:
屏坏了,放松吧

网友:
这个一般修不了。。

网友:
屏幕坏了 ,估计逻辑板线断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跟顾客报换显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