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6 维修中,遇到困难~ 求给思路~

楼主(2015-08-14):
Acer AL1716 维修中,遇到困难~ 求给思路~ 开机3秒 图像 跳出来马上 就又黑屏,过一会又 黑屏 。。。
测试灯管 可以,12V 正常 5V 正常 不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求大神指导下~
黑屏 无非应该 是高压 或者灯管 不好 。 把高压上12V 和5V 电容 都换了一边, 还是没用~
黑屏

网友:
把灯管测试下 高压板代换试试

网友:
这种机子直接换电容。

网友:
你量控制没有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我想 可能也是 高压保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