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REV 1.0 lenovo反复重启加焊南桥OK

楼主(2015-08-14):
L-IG41M REV 1.0 lenovo跑D4 D5 E0反复重启,刷了3个BIOS无果,CPU,内存都换过,内存SCL,SDA,SPO电压正常,电池电压正常,不上内存挡内存不掉电

网友A:
还是重点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参考电压,负载,数据等

网友:
内存数据线打值看看

网友B:
如果CPU供电正常  一般直接秒南桥

网友C:
对直接干南桥 我都修好好多了  我自己用的两台机器都是换南桥好的       换完桥我都加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重点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参考电压,负载,数据等

内存工作条件查过了,上面写了电压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CPU供电正常  一般直接秒南桥

有一块V星7514的症状一样,干桥还是一样,这块等下也试试

网友:
最近遭雷劈的不少,可以查下网卡,是不是影响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条件都正常了,,BIOS刷过,,CPU换过,,就试试拆外设吧!!最后不行在换南桥!!

网友:
G41上1333的内存上1600的容易出这个故障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块V星7514的症状一样,干桥还是一样,这块等下也试试

你测试供电  正常看看BIOS有无片选   波形

网友:
内存多换几根试试呢,U换了,U座有无虚焊,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一下SMC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有波形,如果阻值正常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G41的直接换GB南桥,还有要不是卡外设或者挑内存引起的

网友:
南桥么,,坏了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对地阻值,这版有点挑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CPU供电正常  一般直接秒南桥

加焊南桥好了,准备换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直接干南桥 我都修好好多了  我自己用的两台机器都是换南桥好的       换完桥我都加个散热片

谢谢,的确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的确是南桥问题

像英特尔  。。加焊了应该 很少坏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反复重启 换I/O不行 就不修了

网友:
的确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南桥容易坏

网友:
82801GB的南桥爱坏

网友:
南桥问题真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