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掉电

楼主(2015-08-14):
E49AL开机掉电,刷了BIOS不行,待机0.01开机到1.25A掉电,CPU没供电,上下管和芯片都换了不行,问下还要查哪里

网友:
1.25A了,按道理说CPU供电出来了。或者你注意量下是不是哪个供电短路了

网友:
1。25还没CPU电压是不是有短路的啊

网友:
电流跑到一点多了,应该有电压了,换个U试试,

网友:
应该查下电压 开启

网友:
1.25A还没有出CPU不可能吧,量仔细点哟,如果有示波器可以使用示波器看一下直观一些

网友:
不好意思,是表坏了,查了有CPU供电,电压都正常,拿掉内存不掉了,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
想不明白,内存坏大不了不显示怎么造成掉电呢
内存供电短路?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网友:
没刷BIOS试试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