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显卡BIOS屏蔽通道

楼主(2015-08-14):
现在还有大神在吗? 有个GTX465 B通道坏了,求改下BIOS,或者指导下那两个位置,
0x6bf7
0x6c00
搜索到这两个位置是GTX480的,465不知道能不能该这里,还有怎么改的,也是和十哥哥教的改bios的方法一样吗,
如下:
第一处更改 xxxx: 0F ——> 01(从01, 02, ... 试到0E)
第二处更改 xxxx: 0F ——> 01(从01, 02, ... 试到0E)
对比了下480的和465的,那两个位置附近的数值不大一样不敢下手,

感谢大神指导下。

网友:
随便改随便改喽

网友:
还不如自己换张显卡啊!!

网友:
显卡还要这样搞阿

网友:
gf100 到底改那个位置,怎么改呢?

网友:
或者直接把B通道显存的电阻断开,按照逆时针 是右下第一 二两个是B通到吧, 因为还有一组A 屏蔽了 焊盘都没有,

网友:
用什么软件可以改

网友:
还有没人知道怎么改吗?

网友:
这果然是大神的事情

网友:
说的是显存吗

网友:
这个估计难改  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出来

网友:
怎么改,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
不如还显卡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牛逼哦

网友:
搜索了下就 十哥哥 透露了一点点,十哥哥已经消失了,还有没人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