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0752001能和216-0752001代换吗?

楼主(2015-08-14):
如题!215-0752001能和216-0752001代换吗?

网友:
有人换过没??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代换的

你确定?换过试过了吗?谢谢

网友:
还有哪位仁兄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代换的

老兄在吗?请帮我仔细确认一下!!

网友:
单集显的本本216-0752001能用台式机的215-0752001代换吗?

网友B:
楼主你试了  可以?   我也想这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试了  可以?   我也想这样换

已经在联想G455(独显)上测试过了,OK,能用!

网友:
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C:
还真没注意过,001还分215和216吗。。而且还能互换。。

网友:
没有代换过,一般是什么型号就用什么型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注意过,001还分215和216吗。。而且还能互换。。

215是台式机的,216是本本的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而且不光这两个能带换 还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而且不光这两个能带换 还有很多

是的,包括0674028

网友:
这都行   ???真是实践出真理

网友:
主要是对于我们搞维修的能节约成本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我也带换过,没问题的

网友E:
换了需要刷Bios吗?

网友:
已经查过点位图  不可以的喔

网友F:
一个是215一个是216,两者不可以代换吧,没有试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而且不光这两个能带换 还有很多

什么意思 216-0752001能和216-0674028 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是215一个是216,两者不可以代换吧,没有试过

难道你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意思 216-0752001能和216-0674028 代换

是的,你没看错,不过要独显的板哈

网友H:
部分机器026的北桥可以用001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需要刷Bios吗?

不用刷的,因为是用的独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部分机器026的北桥可以用001替换

是的,现在我在DELL M5010(独显)上换的都是215-0752001,直接搞定

网友:
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