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循环掉电

楼主(2015-08-14):
待机0.015开机电流到0.8左右就又掉掉0.2左右在循环开关机
掉电

网友:
不拆机测试供电都有了没,复位出了没,就这么说谁也没办法帮助

网友:
是不是供电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看看那个供电没有出来,刷BIOS换个CPU试试

网友:
搞不好
啊

网友:
BIOS都没刷搞毛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deng待楼主修好分享

网友:
呵呵,BIOS先搞下吧!不行你再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这机爱这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 BIOSS 刷 U6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这样的故障夏正在维修中

网友:
内存坏啊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首先这机器 bios是通病 先解决掉在往后查

网友:
你这是板载的CPU吗

网友:
今天接了个一样问题的机子,,刷了U6还是一样

网友:
测测电压看看那个电压没出来 或者复位pg

网友A(2015-09-16):
bios问题,我的就是一样的问题,刷bios就好了
mycoder
你修的这个机子的bios还有吗?
详情
mycoder
你修的这个机子的bios还有吗?
详情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搞了单位的几台都一样,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查查二级转换

网友:
你修的这个机子的bios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我的就是一样的问题,刷bios就好了

你修的这个机子的bios还有吗?

网友:
先测一下各组电压看是否都出了,然后再刷BIOS.

网友:
刷u6   BIOS就好了,我碰到一台一样现像

网友(2015-10-22):
我的这个机子了 是显卡 问题  我要准备取显卡 了

网友:
你说的也好笼统,测电压,PG,都出全了吗?复位有吗?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  开机到0.7A 掉电重启    PL1004 +VCC_GFXCORE_AXG   无电压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一个时钟没出来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换个CPU试试

网友:
查供电有没有出来、复位、BIOS程序

网友(2016-08-31):
一个字,拆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