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无CPU供电到修复后蓝屏,无技术含量,不喜勿喷。。。。

楼主(2015-08-14):
  LenovoS400 intel i5板载CPU  独显 板号:LA-8951P 故障:进液,触发0.41 。拆机发现,CPU供电芯片被人补焊,芯片附近有进液痕迹,芯片引脚和附近有些电容、电阻引脚有腐蚀迹象,把主板腐蚀和补焊的地方进行清理补件之后,测量主板各大电感阻值基本正常,触发上电0.41,测量发现无CPU电压,查图纸ISL95836 为CPU供电芯片。

  芯片供电26PIN-VCCP-5V,25PIN-VDD- 1.26左右电压不稳定,电压不对,正常应该在5V左右,仔细看发现PR919这个电阻有一脚腐蚀了,直连PR919,上电触发,看电流应该亮,接屏亮机。装机测试,发现蓝屏,重装系统、上官网下载驱动、发现装独显驱动就会蓝屏,换了几个系统都是这样。刷了一下BIOS,之后还是一样,看来不是软件问题。又测了一下主板显卡供电正常,上论坛看到一些帖子写到Lenovo其它的一些机型显卡供电上下驱动管容易出问题,保险起见换了一组驱动管,结果故障依旧。因无示波器无法准确判断是否有杂波,只能去猜测。此时怀疑显卡本身问题,更换显卡AMD 216-0809024 ,更换之后,机器正常,再无问题,此机修复。维修动作:清理芯片附近腐蚀点、直连PR919、重装系统、刷BIOS、更换显卡。

网友:
两个故障呀,还是可以的哦

网友:
you bios 程序吗
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