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电视UA46D5000PR开机正常,两分钟横竖条纹

楼主(2015-08-14):
各位大神,请问三星电视开机正常,两分钟横竖条纹,是不是屏坏了,控制菜单都可以用,还会出现上一屏幕图像定格在下一图像上,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把一条地线接到屏幕上面 看看能不能消除干扰 或者把驱动板屏幕排线输出的滤波容量改大点。试试看。

网友:
三星的程序容易坏

网友:
这个,还具体看看,单独点屏幕试试,有可能驱动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换过,没用,开机时图像正常,工作一段像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图像闪
     烁,图像折叠,图像花屏。

网友A:
我上次碰的个 换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碰的个 换屏好了

换屏太贵了

网友:
屏电路问题吧

网友:
厉害  维修只要修好就ok了

网友:
这种待修机   (鸡肋 )

网友:
主板吧,屏一般不会画面一顿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B:
液晶屏坏了。悲催刚过保!!!

网友:
屏坏了吧  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坏了。悲催刚过保!!!

有人修屏吗?我也有46寸的,差不多这个 现象

网友:
这种情况有谁修好的,请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C:
这个就是常说的棋谱(英国女婿直译)坏了,得有专业设备才行

网友(2015-09-17):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常说的棋谱(英国女婿直译)坏了,得有专业设备才行

棋谱就是英语CHIP,中文"芯片"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2015-10-17):
某些原件热稳定性能查

网友:
三星的屏坏的很多。

网友:
屏坏了,换台吧

网友:
查一下逻辑版,我碰到过逻辑版坏了出现好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像是逻辑版主芯片或供电问题。我就修过好多。

网友:
这种现像一般都是逻辑版主芯片或供电。查一下RT9183供电。看是-12GG还是-18GG    12是1.2V 18是1.8V当电压偏高时就会出现这种现像。我就修好过好几台。不过是大多都是UA32D5000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