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61212T外接有声音,机器本身没声音

楼主(2015-08-14):
今天接到一台索尼61212T开机无声音,插上耳机有声音,直接换芯片吧,懒的去查电路,换了3个都不行,从没修过声卡部分的电路,求哪位大师帮忙看看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
为什么不先更换官方驱动

网友:
再换个喇叭试试,直接修声卡不好修阿,声卡好多问题是不明显的,而且声卡是由南桥控制的你如果喜欢可以把南桥先换了

网友:
先换官方驱动,再换喇叭,然后考虑芯片,最后是桥

网友:
先看有没有3  5V。有的话在看5.6.10.11脚 其中有2个是南桥发给他的

网友:
给你个建议 耳机接口坏会造成内置喇叭没有外置有声音。。遇到过很多了   你不妨试试

网友:
楼主为什么直接干芯片?喇叭和软件都排除了是吗?

网友:
一般条件你都会的吧。我就说检测1718。这两个你留意下,内外接都是这设定的。

网友:
先看看驱动吧!不行的话只能看你喇叭坏了没有

网友:
修好了,是一个12v电压没有转换过来

网友:
为什么不先查查声卡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呢?

网友:
我遇到的是,机子本声音正常,用耳机声音很小,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
看大家所说还是先软件后硬件啊。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