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58 很 服了不知道怎么就是没有复位 求大神们给点

楼主(2015-08-14):
全板电感供电都有就是没有CLK_PWRGD

在时序上看南桥收到CPU供电PG后就发出CLK_PWRGD  可是实际测量没有这个是为什么呢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南桥下面有几个电容 拿掉试试

网友:
1.VRMPWRGD 不是cpu供电, 是一个电压好信号,和前面的slp电压信号逻辑相与出CK_pwrgd,时钟芯片电源好信号

2.改名叫CHP3_clk pwrfd,  由桥发给时钟芯片。

网友A:
965的板子,没有cpu复位,时序上来说,南桥发出平台复位给北桥,北桥才会输出cpu的复位

可以先从北桥的工作条件查起。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65的板子,没有cpu复位,时序上来说,南桥发出平台复位给北桥,北桥才会输出cpu的复位

南桥还没有复位呢,怎么要查北桥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还没有复位呢,怎么要查北桥啦

那时没有平台复位啊,  你说有cpu供电,没有复位,我当然认为是没cpu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没有平台复位啊,  你说有cpu供电,没有复位,我当然认为是没cpu复位

嗯嗯  给点思路被

网友:
这机器没点位,上次修了个,取电容吧vccrtc的线搞断了,取下南桥才发现,飞一根搞定,取下南桥量量条件吧,都满足就换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