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7H55-M LX 重复启动

楼主(2015-08-14):
华硕 P7H55-M   LX     重复启动   瞬间量取电压都正常! 论坛有这种帖子可是权限不够,请那位大师兄帮忙看看  分享经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新板没复位。不跑码也会重起

网友B:
设置权限的那些人,真不要脸,遇到故障一样的也没法看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吗 我也这是这故障

网友:
共同研究吧,同样的故障

网友:
你这个问题先按掉电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板没复位。不跑码也会重起

这种现象是按照不跑马维修吗? 就是不断重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权限的那些人,真不要脸,遇到故障一样的也没法看

没办法技术不好,就要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吗 我也这是这故障

还没有搞好   我有8片这样的。正准备大量的换822  等换好了 会分享给你

网友:
这个是时钟PG信号有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822排阻是很容易坏

网友:
vga口后面的 PQ124位置的822坏了   以后你们等级高了 记得别设置权限 哈哈

网友:
哎,我有十片这样的板都市这问题

网友:
这个我换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内容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权限不够 好痛苦阿

网友D:
我也有一块板是这个毛病,把VGA后面的822拆下来测是好。华硕的822排阻比我有的旧板上的要小,真麻烦

网友:
VRMPWERGD 开启信号坏了,导致时钟爆头掉电,换掉链接的822电阻  8成搞定。。。。

网友:
给个连锁 我帮你看下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板是这个毛病,把VGA后面的822拆下来测是好。华硕的822排阻比我有的旧板上的要小,真麻烦

拆下测量我的也是好的..

网友(2015-11-25):
已经修好了  是USB旁边的822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