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 LG22 花屏

楼主(2015-08-14):
屏坏了,还是电路原因  新手求指教

网友:
这个一眼看就知道是屏幕坏了嘛!

网友:
一看就是缺VGL负压  加焊QFN的芯片试试吧   今天焊好好一个白屏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梦幻、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屏电路  逻辑板受潮了   报废吧

网友:
屏坏了,一般难得修好

网友:
屏坏了,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压屏报废,改LED灯也行啊

网友:
先换屏看三、、、一看就感觉是屏

网友:
哈哈又废一块,没想到这东西也如些爱坏。。

网友:
先查屏电路,,。。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报废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屏的问题嘛

网友:
屏的问题,不忙的时候研究一下

网友:
屏坏了   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先查一下3个电压,一个23v左右  一个12v   一个-7v左右   要是电压正常基本确定是屏。。。。。

网友:
先量屏供电的电压

网友:
直接换个屏不就测出来了

网友:
LG的屏坏的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