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飞刃A780X

楼主(2015-08-14):
盈通 飞刃A780X V1.1不上U各供电正常,上U不触发,求解
不触发

网友:
有短路……拔掉小12V看能触发么

网友:
CPU 换了试先

网友:
A78的,先换U试

网友:
查与CPU有关的东西

网友:
这种难搞咯

网友:
CPU有问题吧

网友:
我修过的同一种现象的故障原因是:CPU供电芯片的开启脚电压低!导致上真CPU后,无CPU电压!你可以上真CPU后,测试各个供电是否良好,就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