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故障排除之-如何进入路由器的后台设置路由器

楼主(2015-08-14):
  有人买回WIFI路由器后不知道怎么进入路由器的后台设置路由器;或者忘记了密码按了RESET后在浏览器里面输入192.168.1.1会忽然发现进不了路由器的后台了。那可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那一般进不去的话是什么原因呢?很多的新手的电脑根本没有和路由器进行连接就直接在浏览器里面输入192.168.1.1;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进入得了路由器的后台?所以首先要用电脑或者手机连WIFI路由器发射出来的WIFI信号。就是WIFI路由器底部的标签纸上面标明的SSID;输入上面的WIFI密码后就可以在浏览器里面输入192.168.1.1进行路由器的设置了。

  如果是台式机设置无线路由器的话比较简单。就直接把网线插在路由器的LAN口上。提醒一下:记得从猫出来的网线一定是要接在路由器的WAN口上噢,接错了是上不了网的。接好后就在浏览器里面输入192.168.1.1就可以了。

  有时候有些朋友设置了固定的IP地址;所以需要把IP地址改为自动获取;如下图:

  进不了路由器的后台一般就是上面的几个问题;按照上面的设置就可以进入了路由器后台了

网友:
这个 因该稍微懂点的都不会出线那个的问题吧

网友:
讲得很详细

网友(2015-09-29):
这  在这的基本上对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