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8-14):
同行送来一台东芝L510说是不开了,插上可调电源上显示0.01,时有时无按开关无反应,拆机经查是没有3,5V.再查保护隔离也没有过。量隔离管Q6001S级19V,D级无,G级19V,Q6001是P管,G级应该是低电平此管才能导通,G级19V明显不对。G级受控于充电芯片U803的2脚ACDR#,查U803的12脚VCC,32脚PVCC都是19V正常,11脚VREF5为0V,应该是5V,2脚ACDR#为19V,正常是10左右,不能超出19V,这里明显不对,5脚ACDET0.3v,正常是2.4v,心想是芯片条件不满足才导致2脚发出高电平,是不是芯片坏了呢,开始对11脚打值,是436也没有短路,测量隔离管也没有发现异常,怀疑是芯片坏了,先换个试试吧,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打算订一个,放在一边也就不管了,等到晚上不是很忙又把这个板拿出来研究研究,心想待机0.01时有时无根据以往的经验是有微短路的情况,于是用万用表在U803周围量电容,果然不出所料C6013,C6014,C6012都是两端对地的,立即取下这3个电容再量焊点还是两端对地短路,说明后级有短路的,于是烧机法,一端焊在C6013上,一端接地,因为C6013是19v的滤波电容,就先调到10v,限流2安,果然电流表出现大短,在主板上摸发烫元件,果然在CPU的供电管旁边有个电容非常烫手,果断拿下,再试不在短路。装上CPU,内存,散热片,没有装风扇,开机跳变亮机,刚亮机几秒钟就掉电。一看CPU后边有个NEC的大电容,心想把这个电容换掉就好,忽然一想,以前修过一台东芝L700掉电的现象让我走了不少弯路,那台L700加焊过EC,加焊过显卡,北桥,换过大电容还是掉电,最后让客户拿来原装适配器才不掉电,这个L510是不是也是那种情况呢,于是插上客户的适配器试试,还是掉电。一定要换大电容吗太麻烦了,是不是没插上CPU风扇呢,插上CPU风扇再开机完美亮机进系统不在掉电,测机半小时没有问题OK.总结:CPU主供电滤波电容C4162短路,引起检测电阻R6001检测到后级有短路的情况,反馈给充电芯片U803,出于电路保护致使U803的2脚发出高电平。维修不要轻易的换东西,否则吃力不讨好,即走弯路又浪费时间。

网友:
保护隔离坏的比较多

网友:
插的有点复杂

网友:
这个本本有没有nec电容呢  有的话看看是不是nec电容坏了

网友:
一般拿到板子,我会打对地阻值,没问题再测量电压。

网友:
我一般那到板子都是 秒杀   尤其短路的  和待机不触发的

网友:
查得有点辛苦,不过找到问题就是王道

网友:
公共点短路最好修的就是这个了

网友:
动手前 多想一下 比较好

网友:
说的很清楚,支持

网友:
弯路走一大堆,难道没有习惯,测全板是否短路。这样大电容的一测估计很多都是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