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楼主(2015-08-14):
     故障机    HP   G4
  故障     开机白屏
   这机器是一个商家自己修的  开始是屏坏了,  换了屏以后就开机白屏,   而且等个十多秒就可以亮机显示正常了,而且还说有的屏换上后就一直白屏,而且屏线他也说换了还是一样就没办法了,就拿来叫我们给他修修看,机器是拆开了的所以我还省事了  嘻嘻,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下面大家先看看现象把    开机就这样,过个十多秒就会花屏然后闪几下就显示正常了,像这样的问题大家都会先考虑是不是屏问题,在这我就不用试了 ,商家也换过屏  和屏线也无果,我现在就可以直奔主板了,像这样的情况都会先查屏接口  就找来图纸    一查就找到问题的所在了,亮机白屏的时候1脚和2脚的电压一直在往上跳,一跳到2,8v的时候机器就显示正常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就一路查查到了这里    这里要想Q1导通的话DISP   ON就要导通q6来拉低5vs5使Q5和Q7截止然后12valw下来导通Q1才会给屏接口的1脚2脚一个3v的电压,   分析完后我就量了下Q6的2脚3V有了,就去量了下Q1的2脚就找到问题12v的电压只有0.几v 问题就出在这里,查到了这里就想了想是什么情况导致了,就看了下图纸,看见Q1的2脚还接了个电容就拆了看,还是一样啊,现在就排除看看把一个个拆先拆Q5拆了还是一样        难道不是这里问题,就看看板子无意看见了一个节点,也刚好是这12v过来的地方就给焊了一下,     然后通电,就量了L4这个电感,呵呵   亮机瞬间3v有了   看来问题就是那个节点了,然后接屏  上电    呵呵  也不在白屏了,看来问题是解决了。   现在我来说下我看见那个节点给压过,而且焊锡也有点在动。。。。。   没什么技术    大神不要喷   新手也可以学习   。。

网友:
   求什么带啊     我也还是学徒啊

网友:
    这问题也没有什么啊  这又不是难题

网友A:
都 是要先换个屏看,再来查电路,但如果没屏只能查一下屏接口。

网友B:
无意看到一个节点 修好了   说明楼主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 是要先换个屏看,再来查电路,但如果没屏只能查一下屏接口。

  商家换过了而且屏也是我看这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意看到一个节点 修好了   说明楼主细心啊

    是啊  刚开始没有注意

网友C:
还是比较细心。不过这种问题一半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比较细心。不过这种问题一半还是很好修的

     就是啊   而且也找事故点

网友D:
学徒可以修出来有错了。有钱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徒可以修出来有错了。有钱途啊。

     呵呵   是嘛   我只是好学而已

网友E:
是我 早飞过去哪  还在一个拆慢慢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我 早飞过去哪  还在一个拆慢慢测试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啊   当时没什么事做就慢慢查了啥

网友F:
这个是别人做的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别人做的故障吧

  不是吧  这机器没有修过的啊   是商家换屏换了就这样啊

网友G:
屏供电,有图还是好查的

网友H:
换屏 换成这样的话 就直接刷码片 来的快

网友I:
屏供电的问题,短接3.3也可以的

网友J:
楼主还是和有耐心的想必是很闲啊

网友K:
看来,修机器还是要细心,另外时序很重要,没有时序就修不成机子,看为以后要多多在时序上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供电,有图还是好查的

     呵呵   就是啊

网友L:
不知道为什么  最怕遇到HP G4这种板子 好几块都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屏 换成这样的话 就直接刷码片 来的快

    算了会好嘛    这机器又不认屏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楼主还是和有耐心的想必是很闲啊

   呵呵 就是啊    都没什么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为什么  最怕遇到HP G4这种板子 好几块都没弄好

   不会把  这板子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修机器还是要细心,另外时序很重要,没有时序就修不成机子,看为以后要多多在时序上下功夫

   不会把   我修机器  都不安时序来的还是修的好啊

网友L:
这种问题 经常遇到啊  我前几天收了四台这机器都是开启白屏下然后正常显示 然后去找修屏得 修下就好了   这机器通病就是屏吧  可能遇到的不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种问题 经常遇到啊  我前几天收了四台这机器都是开启白屏下然后正常显示 然后去找修屏得 修下就好了   这 ...

   呵呵  不知道我就修了一台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呵呵  不知道我就修了一台

恩 我看来下 你这南桥应该是J8C的 我那是HM65的南桥 不过都是G4  惠普的型号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M:
呵呵 就是啊    都没什么事做

现在生意不好做啦,现在修机器都会把客户的机器擦得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供电的问题,短接3.3也可以的

   知道啊   我没事做的嘛  就研究了下啊

网友:
说的挺好的,心细才好发现小问题

网友:
细心找不到故障,很伤害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恩 我看来下 你这南桥应该是J8C的 我那是HM65的南桥 不过都是G4  惠普的型号有点乱

   呵呵    不知道啊 没有注意南桥    我知道是二代的CPU啊

网友:
像这种问题 能找到图纸 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呵呵    不知道啊 没有注意南桥    我知道是二代的CPU啊

恩  刚有、对比下 板子颜色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呵呵    不知道啊 没有注意南桥    我知道是二代的CPU啊

  应该还是HM65得  失误了- -

网友:
看来得观察仔细啊

网友N:
原来是短线了啊    楼主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还是HM65得  失误了- -

   就是啊嘛 我还没有见过G4上三代的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原来是短线了啊    楼主很仔细

   呵呵  还好了  刚开始没有注意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恩  刚有、对比下 板子颜色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哦  这板子好像有两中颜色啊

网友O:
呵呵 研究不错 直接拉3.3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呵呵 研究不错 直接拉3.3也可以

   呵呵  知道啊  反正那会也没事

网友P:
屏供电的话  直接飞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简单的 不错
Z\

网友:
引用 网友P:
屏供电的话  直接飞也没问题

   是的    我知道啊   我还不是没什么事才找他的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还是简单的 不错
Z\

    是的  不是什么难题来的

网友:
说明修机器要细心呀,很多都是细节的东西

网友R:
一般这种情况 就是少了3.3  我的话不会研究那么多 哈哈  直接找到图纸  飞根线 收工。。 。。。

网友:
小问题好说。

网友S:
那个节点时间长受潮了吧

网友:
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T:
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直接短接了 呵呵

网友U:
可以量R27的前级看12V正不正常

网友:
走屏上3.3V测试下来 看电压可以吗#24

网友V:
哈哈。一般我都直接从Q1接3.3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V:
哈哈。一般我都直接从Q1接3.3过去

       是的这样快嘛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般这种情况 就是少了3.3  我的话不会研究那么多 哈哈  直接找到图纸  飞根线 收工。。 。。。

   呵呵   我没事做嘛就研究咯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可以量R27的前级看12V正不正常

   是啊  我量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直接短接了 呵呵

   呵呵    这样来的快嘛

网友:
引用 网友S:
那个节点时间长受潮了吧

   不知道啊

网友W:
这个机器主板屏线接口容易氧化,像楼主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机器主板屏线接口容易氧化,像楼主没有碰到过

    是的   这机器屏线也爱坏

网友X:
修过联想的也是没3.3v直接飞线就好了,也没返修

网友Y:
楼主有耐心,我都是飞线过去,快捷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技术也相当不错

网友Z:
我有一个板,触发就白屏,然后等下开机就好了,量了下 是打开屏亮度的信号触发就出来了,这信号是触发开机后出来的,他现在出来的早了,这信号是EC给的,楼主有没什么建议给分析下

网友:
收了多少现大洋?

网友:
换屏刷码片都不行,这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A:
楼主细心 看到了 这个不然可能短接 了

网友:
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s楼主观察力不错
对电路分析到位

网友:
楼主文采也让人一看就懂

网友M:
引用 网友AA:
楼主细心 看到了 这个不然可能短接 了

    呵呵   是啊  我也想过啊   就是不想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有一个板,触发就白屏,然后等下开机就好了,量了下 是打开屏亮度的信号触发就出来了,这信号是触发开机 ...

   换个ec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修过联想的也是没3.3v直接飞线就好了,也没返修

   肯定了  这种问题也不容易返修啊

网友AB:
这商家点也够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商家点也够背的

     什么啊    他还不是要收客户的钱啊

网友AC:
此类故障只适合新手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此类故障只适合新手学习,谢谢分享

    恩  就是啊

网友AD:
这种机器无缘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种机器无缘垃圾

   什么意思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M:
呵呵   是啊  我也想过啊   就是不想这样

恩恩 希望多多发发帖子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一般人还不会注意到

网友AE:
这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恩恩 希望多多发发帖子

              恩  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呵呵 是啊  我说明的啊  我也没说什么难题啊

网友AF:
主板断线,看似很常见,花屏就没见过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F:
主板断线,看似很常见,花屏就没见过了

   呵呵    是嘛   主板断线我也很少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呵呵    是嘛   主板断线我也很少遇到啊

经常看到进水造成断线的,但一般都是供电不出

网友:
没短。直接2~3连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供电的问题,短接3.3也可以的

直接短接当然没有找到故障源头科学。短接是没办法的时候才使用的方法

网友:
这故障可以按大短路现象来看待,普遍都可以秒杀。但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louzhuhaoyanngde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图还是好查的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啊,要是我就换屏线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苗子,服务社会,享受生活。

网友:
屏的供电确实会造成这样

网友Z:
换了,还是没用BIOS也刷了,楼主给分析下啊,这屏的亮度信号是怎么出来的,这板子是,触发就出来,然后等开机了又正常了

网友:
楼主 求带出徒啊

网友:
这个  要注意一下,  细心

网友:
就是需要这种一点就通的说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有耐心,我都是飞线过去,快捷

这样快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此类故障只适合新手学习,谢谢分享

我也是新手! 要多学习学习才行

网友:
楼主细心  终有收货

网友:
有没有这BIOS不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BIOS不,麻烦传下给

网友:
忙的时候走捷径,闲的时候找源头

网友:
这个不像是G4呀, 什么芯片组的呀, 7系列的嘛?

网友:
hpG4 白屏是通病呀

网友:
此贴 必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换了,还是没用BIOS也刷了,楼主给分析下啊,这屏的亮度信号是怎么出来的,这板子是,触发就出来,然 ...

   我  分析不来

   我要看机器慢慢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是啊       二代的啊

呵呵,我遇到好多台 G4 都是深蓝色的。

网友:
楼主 思路  很好哟, 运气也不错, 直接就看到了故障点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 直接找个电压拉过去

网友:
楼主真的很厉害啊 以小见大啊

网友:
找个3.3短接

网友:
思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看来上家技术一般,呵呵

网友:
{:3_56:

网友:
楼主细心啊,不过慢慢查客人就怕等得难受啊,飞线快准狠

网友:
维修不要随便 改线路 虽然能维修好但有时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就直接刷码片

网友:
花屏白屏你搞晕了我,咋回事呀?

网友:
问题还是解决了

网友:
短线导致的  维修中很多这样的  百分之10的 命中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