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装系统时显示WIN7开机界面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5-08-14):
如题,进入WIN7显示win7标志时重启,但如果进PE和BIOS界面能一直不掉电,重装WIN7 XP WIN8都一样,进安装界面时掉电,导致无法重装系统,是什么原因?摸后面温度有点热但不致关机,且是重启不是保护关机,请教前辈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
在PE下用DISKGEN的“清除磁盘数据”两分钟,BIOS设置为IDE或ATA  不要选ACHI     再重新做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坏了

网友A:
不要告诉我是硬盘模式的原因。。。。。如果排除了 拆外设看下 比如光驱?再然后  恢复下BIOS设置没?再然后。。刷刷BIOS????再然后 你装了系统 不装驱动看一下?看能正常进去不。。。。哎。。。一个一个的试嘛。。

网友:
是不是CPU有问题呀

网友:
是主板的事。上次我也碰到个。没搞定

网友:
进安全模式测试过没有

网友:
硬盘模式都改过,BIOS也复位过,刚拆机把散热重搞一遍,发现问题更严重,重装系统时不等GHOST完就会掉电,难道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告诉我是硬盘模式的原因。。。。。如果排除了 拆外设看下 比如光驱?再然后  恢复下BIOS设置没?再然后 ...

还没到选择驱动的页面就掉了,BIOS复位和ACHI模式都换过,BIOS不敢刷没做,涛声依旧

网友:
进BIOS里面 会不会掉呢?进BIOS不动   还是刷个BIOS放心点   应该有条件刷BIOS的嘛  那么好刷的 如果刷了还是不行  估计就是供电的问题  显卡?加焊一次试下?楼上还说了换CPU看下。。。

网友:
楼主加油吧,能高点的

网友:
请问楼主做系统之前是什么问题?得把为什么做系统知道了才好了解是不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让我来告诉你!上次在学校修了好几天!最后弄明白了,限流了

网友C:
有可能硬盘模式不对,重启太快没能看到蓝屏

网友D:
硬盘和显卡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让我来告诉你!上次在学校修了好几天!最后弄明白了,限流了

限流了什么意思,请明示,我用其它电源不接电池也试过了,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和显卡造成的

硬盘换过无效的,显卡没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硬盘模式不对,重启太快没能看到蓝屏

不是硬盘模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这个问题,有时能进入到解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限流了什么意思,请明示,我用其它电源不接电池也试过了,一样问题

多查查Cpu和显卡那块的电流

网友:
这机器电源头容易坏,先可以查查是不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
是CPU后面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2015-09-13):
NEC大电容的问题,叫我雷锋好了

网友:
这是做好系统 进去桌面时候吗?那就是驱动的事 看什么驱动引起的 然后就是 驱动对应的硬件坏

网友:
这个 你先排除散热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如果还不行就是主板引起的

网友:
散热清理一下。

网友:
最后还真是散热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背后的电容有问题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