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880G不加CPU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加CPU 只有内存主供电了

楼主(2015-08-14):
(无正文)

网友:
那就查CPU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吗。不满足查找相关脚位信号。VCC . EN . 满足更换芯片。

网友:
U换过了吗,这个有点怪

网友:
880芯片能否看看北桥

网友:
楼主,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呢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没修好 退回去了 一摸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CPU电压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