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插键盘还是会跳键,

楼主(2015-08-14):
如题,Y430机器,键盘线拔了还是会不停的跳按键++++++++号,EC 换过,准备刷了BIOS ,估计希望不大,想问下这种问题如何查起,接口附件无排阻,在线等

网友:
BIOS应该可能性很小  如果排除了EC  剩下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南桥呗。。。

网友A:
看下键盘电容漏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键盘电容漏电了吗

键盘电容怎么没听过呢,求教 谢谢

网友:
主板上的键盘接口 都有一排电容  看看是不是 电容漏电

网友:
换个EC吧!

网友:
楼主,既然EC换过,那你键盘接口阻值有查吗?还有键盘口到EC之间的线路有串线吗?

网友:
键盘针脚对地阻值全部一样,图纸没有排阻,板子上确认过也没有,EC 也换过,除了桥还有什么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