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保护隔离问题,求各位分析

楼主(2015-08-14):
手上T420的机器,不触发,检测保护隔离不过,撕开网口边上的贴纸发现U61 ,U41 有冷凝现象 ,清理干净后 还是不触发,测试条件如下:

保护隔离mos   DISCHARGE2 为低。正常
-PWRSHUTDOWN   为低。。不正常。。U61发出的此信号
U61条件如下
BAT_VOLT 7V 正常
VREGIN20  20v 正常
VCC3SW    3V  正常
-shdn_in    3v   正常
-EXTPWR   适配器检测信号为低  正常
DISCHARGE   0V 。。这个信号修的不多 小弟不知道是高为正常还是低为正常
TH_DEL   这个信号正常是不超过0.5V的  但是我实测一直是没有电压,
感觉问题应该出在温控这个信号之上 断开电阻还是没有电压输出,
芯片有换过三个,应该不是芯片问题,
坐在电脑桌前苦思了一下午还是没有头绪 在此发帖求助  、。。。
望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撕开网口边上的贴纸发现U61 ,U41 有冷凝现象  这个是什么意思 没有怎么看懂  是氧化吗

网友B:
不触发吧  我记得X220都是 瞬间过一下保护隔离 读取BIOS再 就断开隔离 按开关触发 的时候 再过隔离 应该是待机在按开关后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撕开网口边上的贴纸发现U61 ,U41 有冷凝现象  这个是什么意思 没有怎么看懂  是氧化吗

进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吧  我记得X220都是 瞬间过一下保护隔离 读取BIOS再 就断开隔离 按开关触发 的时候 再过隔离 应该是 ...

是的 这个机器很奇怪, 正常机器不装cmos电池可以自动开机, 这块主板就不行 。 IBM的时序是检测到适配器可以自动开机 ,会不会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C:
Thinkpad的机器保护多,比较难修啊,我手上还有X201i呢,保隔修出来,3m,5M的又不出,郁闷

网友:
键盘 坏了

网友D:
还是查查保护隔离那里

网友E:
最讨厌IBM的了  好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pad的机器保护多,比较难修啊,我手上还有X201i呢,保隔修出来,3m,5M的又不出,郁闷

不过公共点的问题是解决了。。。35V芯片坏了, 换了好了现在不开启35V  头疼

网友:
  。。。。我能举报你吗,你这是赤裸裸的灌水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查查保护隔离那里

35V芯片坏了,   可是现在U61 不开启35V   都快忘记IBM的时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讨厌IBM的了  好垃圾

难修才能锻炼自己呢,不然时间久了感觉自己都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