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2.0主板上电掉电

楼主(2015-08-14):
量测主板无短路,电压都正常,看到高手们说刷低版本BIOS就好了,但官网上几个版本的BIOS都刷过了还是上电就掉电,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上电掉电是什么意思,本人小白,是不是开机又灭的意思呢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就刷bois试下

网友:
除了供电,时钟、复位等也应该查查

网友A:
这个板子上电断电喜欢坏822的电阻,你看看在上电的时候,CPU的电压出来没有,没出来基本就是EN信号问题,这个EN信号有2路来控制的,喜欢坏的是CPU座边上,内存哪里的很少出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好像不过内存也会掉电   或者就是缺少供电

网友:
同样的问题有图纸吗

网友:
肯定是缺电压或信号

网友:
以前修到过的是内存电压 还有就是cpu供电管理芯片旁边的小三级管

网友:
看看有没有烧坏的痕迹

网友:
看到技嘉h61就头痛 我一般看到在保的就让他拿去保修  过保的就换版  有没有高手解决啊

网友:
en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2路控制是不是说有2路开启信号,??意思就是说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电断电喜欢坏822的电阻,你看看在上电的时候,CPU的电压出来没有,没出来基本就是EN信号问题,这 ...

同意这位仁兄说的,有一路电压没出来,自我保护了

网友:
  有可能那个822 坏了

网友:
按时序查供电吧!H61主板供电时序:内存供电---内存负载供电---1.05V桥供电---1.8V桥供电---总线供电---VCCSA供电---CPU供电---显卡供电

网友:
LS的时序爽啊

网友B:
用自来水+奥妙洗好过二片.故障:如同楼主.

刷BIOS修好过N片.

换8120D修好过几片.

网友:
表示H61坏的没修好过几片。。

网友:
刷低版本BIOS可以的重启,一般是机器能亮的

网友:
看看检测到什么地 方掉电,

网友:
这个会修就很简单的,自己找份线路好好研究下

网友:
h61确实不好弄啊!

网友:
好像是缺电压表啊,,查查各供电再说,,

网友:
就是cpu EN开启的问题,就是座子旁边的822,你换一个就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电断电喜欢坏822的电阻,你看看在上电的时候,CPU的电压出来没有,没出来基本就是EN信号问题,这 ...

你确定开启信号上有8.2排阻???????????

网友:
掉电?是怎么个掉电呢?     是一触发就掉电?还是跑马跑不过掉电呢?   麻烦说清楚点  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电断电喜欢坏822的电阻,你看看在上电的时候,CPU的电压出来没有,没出来基本就是EN信号问题,这 ...

这个刷分太假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33脚跟34脚量下电压正常不,一般情况33脚1.2  34脚是2.5还是2.4是正常的。忘记了,33脚34脚连接Q16G级线之间有个排阻你可以看下

网友:
这个有也试过把BOIS给拔了,也就开不了机的。上次就是搞这个机好像跟SATA口有关的,还有内存

网友:
缺电压,或者有短路吧

网友:
技嘉H61也有822?  一般我看到这类板子  直接放弃

网友:
这种板感觉很不稳定啊 遇到几个 这种掉电的 有的是电池座左边AZ324芯片旁的一堆小三极管有问题 有时加热后会正常

网友:
我认为你这回复就是刷分。你去查查,看看EN信号有没有822电阻,自己去看看Q18 Q19那里有没有822的上拉电阻。别在那装B。装高手。
你个逗B就是是叫刷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开启信号上有8.2排阻???????????

看清楚我的回复在评价,我说的是电阻,不是排阻,自己去看看Q18 Q19那里有没有822的上拉电阻。
瞎回复。字都没看清楚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有块板和你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求这块板的图纸

网友D:
H61板子不能插诊断卡.表示很难搞定....

网友:
大家的经验 好丰富啊!~~~

网友E:
技嘉很多是双BIOS 的 交换下试试  我又很多网吧板子  掉电  拿来交换下BIOS 芯片 就好了

网友:
这板子  少电压 不过内存 都会掉电的

网友:
遇到好多了  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2015-09-26):
822的电阻是爱出问题,只能做考虑的对象

网友:
技嘉H61线查总运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电断电喜欢坏822的电阻,你看看在上电的时候,CPU的电压出来没有,没出来基本就是EN信号问题,这 ...

技嘉的主板怎么会出来华硕的通病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块索泰h61主板,对地阻值正常,触发后掉电,cpu供电mos管出问题了。

网友:
刷BIOS能好的哪是人品 好    一般是硬件问题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自来水+奥妙洗好过二片.故障:如同楼主.

刷BIOS修好过N片.

主板可以用自来水洗吗?不是用酒精洗会好点吗?

网友:
这主板有通病 好多块 度没修好 望高手 简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板子不能插诊断卡.表示很难搞定....

有没有听过LPC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很多是双BIOS 的 交换下试试  我又很多网吧板子  掉电  拿来交换下BIOS 芯片 就好了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两个BIOS,是可以对调位置的?

网友:
先量下全版供电看看

网友G:
CMOS电池边的324双运放换掉试试,我有两块这样的问题都是换掉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MOS电池边的324双运放换掉试试,我有两块这样的问题都是换掉就好了

你说的那个双运是指什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那个双运是指什么?电阻?

16脚芯片,LM324

网友:
应该是那个地方电压有问题    在认真的测试一下!

网友:
因该是那一路电压有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手头上有片一样故障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主板可以用自来水洗吗?不是用酒精洗会好点吗?

节约成本. 可以水洗. 关键是要弄干.  标准是: PCI-E座子,PS/2口,内存座子,往大腿上拍,拍不出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节约成本. 可以水洗. 关键是要弄干.  标准是: PCI-E座子,PS/2口,内存座子,往大腿上拍,拍不出水.

建议你往脸上拍,效果更好!

网友:
哥不想骂人.以后闪你.

网友(2015-11-07):
楼上的兄弟,人家好像只是开个玩笑。。。

网友:
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和EN开启,当供电和EN开启正常时,那就查反馈电路。一般就是EN脚前的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电断电喜欢坏822的电阻,你看看在上电的时候,CPU的电压出来没有,没出来基本就是EN信号问题,这 ...

我感觉CPU的EN应当没有你所说的二路控制,

网友:
103脚PWRON#也给桥发出了3.3-03.3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