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开机进bios 过几分钟后掉电0.02 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楼主(2015-08-14):
dell14z-5423各种pe进不去 pe进度条走完黑屏或自动关机 换内存无效 bios ATA AHCI Intel三种模式无效 传统启动无效 硬盘mhdd检测ok  固态硬盘+光驱拆除无效  挂盘装系统在dell启动过四彩图标蓝屏 用原版系统U盘装 过进度条蓝屏 0*c0000021a( fatal system error)各位大神  求助啊  在线等

网友:
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啊 版主 帮帮忙啊

网友A:
基本能排除的似乎你都排查了

加单查下主板供电吧  要是有示波器就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能排除的似乎你都排查了

加单查下主板供电吧  要是有示波器就对比下

谢谢版主  客户拿走了 不让修了 哎 心里好不美 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