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一会可以开机一会开不了机,电流1.38~1.44

楼主(2015-08-14):
一台三星R467
笔记本
,摔过,现在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屏幕可以亮进系统,有的时候屏幕不亮,电脑就是没起来。电流在1.38~1.42之间跳变。外接显示器也不好用。
开不了机

网友:
屏幕正常亮机电流是在LOGO的地方1.31 到硬盘就1.7左右

网友:
一个是 NEC 大电容 和 硬盘 下去 小点容

网友:
这中机器好修 送钱给你

网友:
排除了通病 要是没有解决
可以按摔得维修 比如有些地方虚焊等

网友:
估计是大电容的问题,用示波器抓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R467电流停在1.0掉到0.9不动基本上通病都搞了还是不好 显卡用风枪吹过还是不亮

网友:
你这摔过的机器 估计是不是显卡下面摔倒了。。。。。加焊一下显卡试下。。电流都那么高了 已经过了内存了。。。先怀疑显卡。。

网友:
这个应该是 把显卡摔虚焊了 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把主板都拆下来以后测量小电容没有短路的。现在可以开机屏幕亮,但南桥烫手

网友:
把屏来回掰一掰,不是彻底合上。就会死机,屏幕画面定死,什么反应都没有了。只能强制关机

网友:
三星的机器都垃圾

网友:
既然是摔过的,那么就会有虚焊掉点等问题,按这个思路去修吧

网友:
所说的掉电是不是自动关机,我这画面卡死不算是掉电吧